布好局的板,怎么确定走线的层数?

楼主(2011-09-09):
把元件布好局之后,怎么确定走线的层数?网友说,这个要看经验和猜想来做。
我是自学这个,没经验,更猜不到。请知情人讲解下。。。

网友:
看BGA有几圈

楼主:
能否讲得再细点,谢谢!

网友:
一般BGA是整个PCB出线最困难最密集的地方
BGA走通了也就可以确定需要用多少层来出线
lz多走走bga就明白其中的道理了

网友:
楼上几位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