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 10.3 wizard 导出 PADS封装的时候出现错误

楼主(2011-09-09):
1金币

   我前段时间用LP 10.3 做allegro 封装感觉不错,但是最近用LP 10.3做pads 封装时 不行了,请大侠帮忙看看

  补充:CAD ouput option 里面的 CAD tools  选pads layout 不行,但是输出ascii 就有 只有 padstack
  先谢谢啦

楼主:
所有版本都试过了,不可以,所有不是版本的问题

网友A:
    是不是PJ不彻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PJ不彻底?

    PJ是什么?

楼主:
    应该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