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焊盘的事

楼主(2011-09-09):
如上图所示为软件自带封装的通孔焊盘,看了一下没有flash,是不是可以不用啊?或者说它这种封装是不是就不能用在负片上? 它的意思是不需要连接内电层吗?还是怎样?

网友:
我觉得是要连接内层的,不过它与带flash焊盘的区别是,全连接。应该不可以在负片上,不然实际上就失去连接了。
呵呵个人见解

网友:
    同意ls
负片无电气连接

楼主:
哦,谢谢二位大侠,现在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