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电层设置问题

楼主(2011-09-10):
各位大侠问一下,我在添加内电层的时候为佬NET NAME 的选项只有NO NET一项的,其实的网络都去哪里了?应该怎么解决呢?附图

网友:
你确定已经导入PCB了吗?需要导入网表才会有的哈

网友:
是NO NET,因为你没有最终定义该层属于什么NET。只有在LAYOUT编辑器中,确定叠层结构,定义好电源PLANE时,会自动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