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中可以显示一组信号的网络吗?望高手回答,谢谢意

楼主(2011-09-10):
例如,整块板中我只想显示D[0..63]网络组的走线,allegro中有这个功能吗?怎么显示?

网友A:
在display 中选择show rats  -----net    在参数中选择相应的:如 net  可以点选net 显示,若是建个bus 就更方便了~
GOOD luck!!

网友:
楼上说的很清处

楼主(2011-10-18):
引用 网友A:
在display 中选择show rats  -----net    在参数中选择相应的:如 net  可以点选net 显示,若是建个bus 就更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