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件保存不了,显示错误

楼主(2011-09-10):
如上图,貌似我在拉线完之后保存时出现图上错误,保存不了,这是怎么回事呢,请求帮助!

网友(2012-06-06):
    如果databasecheck后,还是无法保存的话,关掉设计文件,打开设计文件所在目录路径,将除了brd文件以外的其他文件删除,再打开设计文件,就可以保存了。

网友:
    已经保存成.SAV文件了,然后去文件夹下找到这个.sav文件用allegro打开,然后去file-properties里解锁一下再保存成brd文件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