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的一个奇怪问题,请教

楼主(2011-09-10):
allegro设计电路板,有时临近过孔的地方会出现一个小方块,把临近孔的线删除再连上,这个小方块就消失了。
不解,求教高手指点这是什么东东?

楼主:
附上图片以做说明,我用的是16.2

楼主:
要命的是如果不删除,出图时会出现。

网友:
老大,这个是泪滴!

楼主:
为何有的线有,有的线没有?
而且选不中它?

网友:
加了泪滴就有,不加就没有,没有打开 dynamic tear drop的话一旦移动走线就会消失,打开了动态泪滴即使是修改走线也不会消失

网友:
楼主:是自己画的图的话应该清楚是啥啊。
是不是学习别人的板子?

楼主:
是我自己画的板子啊,allegro用的时间不长。见笑了,呵呵!
刚才看了看help,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网友:
    你肯定是 移动多 整体的  元器件
    有方格的地方其实是断开的   坐标其实是没有 对其的
   你可以删了重新画 就没了

网友:
    路过看看 这应该是一个断点导致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