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过节了,过节前再请教个问题,关于flash的。

楼主(2011-09-10):
在公司做好了一个封装,用到的焊盘有flash,把这个做好的封装存在了U盘里,到家里打开再另存到家里这台电脑上,结果网表导好后,不能摆放该元器件,提示不能加载flash. (我做好的flash在公司电脑里没拷回来)我就郁闷了,想问一下,flash是不能跟着做好的PCB封装走的吗?要另外拷走的吗?焊盘是可以跟着做好的封装走的,我以为flash也是这样。

网友A:
    以后把做好的封装放到一个pcb文件中,把pcb文件拷回去就好了!然后要用就再把库导出来。
这样flash就不用另外拷贝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后把做好的封装放到一个pcb文件中,把pcb文件拷回去就好了!然后要用就再把库导出来。
这样flash就不用另 ...

这是个好办法,谢谢

网友:
    做好封装,就把零件导入PCB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