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中差分线的问题

楼主(2011-09-10):
刚开始学pads layout,对差分线的画法一直摸不着门路!        想请教一下 是要一根一根画 还是直接画一对的差分线,  如果是一根一根画,怎么保证trace的间距是一样的?   如果是直接画一对的,需要怎么操作?

网友:
在Router里面走差分线,详细的看教程!论坛里有很多经验分享,你先看相关帖子学习!

网友:
    差分线在router中画。先选择挂校对·管脚对,然后复制然后粘贴到差分线的菜单,可以设置间距,F3就可以画差分线。

网友:
    我也搞不懂这个问题

网友:
    请看论坛的帖子
    https://www.eda365.com/thread-38012-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