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导网表问题,知道的请回答,谢谢

楼主(2011-09-10):
我在原理图里更新了封装,重导网表时能否让更改了封装的元件在原来的位置不变?

网友:
可以,前提是你的两次封装的坐标都不变.

网友:
导网表的时候右边有个选项,是否放置更改后的器件,有个always never和if same,选择if same比较好,勾选always的话有时会把你的器件换位置,比如电容变电阻了,软件会乱放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