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焊盘问题

楼主(2011-09-10):
我使用的是16.3的版本,制作焊盘时怎么能给类型改成通孔焊盘啊?

如图示,怎么能给summary里的type改成through?

有看别的通孔焊盘绿色部分是很厚的
不胜感激!

网友:
你这图不都已经是through了吗?不勾选有钻孔当然就是through啊.

网友:
把single layer mode勾去掉,再加上其它层的参数,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