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逻辑上是连通的为什么走线就不让走?

楼主(2011-09-10):
如上图,几个LED的正极都是连在一起的,我先把最两端的两个LED连了, 然后想从其余的LED正极焊盘往走好线的那条上连,就是不让连呢?? 但是,从那条走好的线上连往LED正级焊盘,它又允许连! (因为从那条主线上连往焊盘有时不是那么好对得准啊,而从焊盘往那条线连就可以以焊盘为中心点拉出去.)
请教各路高人,如何设能让它从LED正极焊盘往外连)谢谢

网友:
    我也遇到类似的问题,没有仔细研究,估计是规则设置的问题

网友A:
    那是因为你打开了samenet spacing约束,打开后即使是相同网络的走线也会有推挤功能!

楼主:
    哦谢谢,但后来我发现是不允许那样T型连接,45度就可以,要T型连就得到控制面板那改成90度走线就可以了.

网友A:
    是这样的,打开了same net spacing约束后只能在拐角处相连!关闭后任意角度相连也不会推挤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这样的,打开了same net spacing约束后只能在拐角处相连!关闭后任意角度相连也不会推挤

    哦,谢谢改天再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是因为你打开了samenet spacing约束,打开后即使是相同网络的走线也会有推挤功能!

怎么样才算是关闭了same net spacing呢? 是不是都填0就是关闭?

网友:
    不是,在setup——constrains——modes——左边倒数第二个,选中它后在右边栏目关闭same net line to line即可,也可以关闭shape to line 和line to via,这几个容易导致不必要的drc,你可以更具自己的需要做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