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16.3安装不成功问题请教

楼主(2011-09-11):
请教各位,为什么我的allegro16.3装上后总找不到license呢,按网上的方法都装了n次,runme.bat总是不能成功运行,还是不成功,现在急着用啊,希望各位不吝赐教啊,或者给发个破解文件,先谢谢了

网友:
我发现有的系统无论如何也启动不了licens manager!

网友:
碰到同样问题。。

网友(2012-04-23):
license server启动时,注意右下角一定要为success

网友:
关注一下,破解很麻烦

网友(2012-08-14):
    注意要COPY三个文件到安装盘中

网友:
    我也遇到过同样的问题,装了三遍才成功的,自我总结是由于名字后面不能有空格的问题,也就是5280重新写一遍,你试试,在此与大家分享~~~

网友:
    ghostXP系统经常有的问题。

还有你不要装360之类的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