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16.5 如何恢复openGL显示

楼主(2011-09-11):
对一个brd文件加上Displayer中的disable_opengl后,显示与15.7版本相同;但是再去除这个勾选项后,显示却没有改过来。
请问应该如何进行设置?

网友:
16.5没用过。
关掉重启软件也不行吗?

楼主:
这个试试过了,没有用?请问在16.3中是怎么做的?这个应该是一样的

网友:
要重启ALLEGRO

楼主:
怎么重启呢?我把电脑都重启了,还是没用?
而且这种显示好像只针对修改时使用的brd,对其他brd没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