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yperLynx] 交叉线仿真

楼主(2011-09-11):
    怎样仿真不同层两条垂直走线之间的相互影响?

网友:
    关注中,对仿真不熟,正在学习中......

网友:
    用三维仿真软件才行吧

楼主:
    3D的电SI仿真软件可否推荐一二?

网友(2012-05-03):
    2维对于场分析及算法的确粗糙的多.从设置上就可看出.
    6 I& `1 H  L$ T% y2 S三维的HFSS,ADS,CST基本都采用有限元算法.sigrity的三维解电磁场能力也很有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