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15.5 启动很慢,断网就很快。求解决

楼主(2011-09-12):
高手们。求解决。。。。。
   在家装的allegro 15.5启动是很慢,就算启动了也会出现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Administrator/Application%20Data/Tencent/Users/151343695/QQ/WinTemp/RichOle/T91JA)UXUYJZDT[S}OC]{H6.jpg
这个提示。但是同样很慢。
但是如果启动的时候断开网络就会很快出现上面的提示,确定之后也会很快进入allegro。。这是什么,求各位高手帮忙

网友:
license服务器设置问题

网友:
    换16.5吧,没必要老是守着旧版的了,总体来说,新版本肯定是越来越强大,否则就不用出新版本了

网友:
    正版的找供应商,盗版的换河蟹文件

网友:
    allegro跟qq勾搭上了?这倒是很奇怪啊

楼主:
    2楼的说的意思我不懂啊

楼主:
我自学pads安装简单的很

网友:
    我也遇到了一模一样的问题  咋个办 请高手支招啊  这玩意功能强大 连安装都这样复杂 使用一次不简单啊

网友:
    估计是加载了特定Skill的问题,可以把allegro.ilinit文件中的内容贴出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