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助,关于ORCAD16.3中的一些元器件名称

楼主(2011-09-12):
最近刚学这个,不熟,要做一个滤波器的设计与仿真,电路图找到了,但使用软件的过程好坎坷阿。。。先画图,按照书的指点一步一步到仿真时,电源和电感总有问题,出现下面这样的话

ERROR [NET0077]   Pin A in template not found on L11
ERROR [NET0077]   Pin B in template not found on L11

电源前面也有出错的小圆点,写的 No Pspice template for V1,ignoring

好郁闷

我一直不知道元件都该用哪个,电源在元件库里只能搜到 SOURCE ,分CURRENT 和VOLTAGE , 再就是侧栏里面Place Power 有VCC,都好像不是我想要的,前者只能设大小,后者完全不能设置。

然后电感,我搜不到L,找的INDUCTOR, 但是后来往下翻还有INDUCTOR AUDIO  和INDUCTOR /SM  ,都长一样的,又没有解释,不知道有什么区别。

电容 C ,后面有CAP, 也长一模一样,都是上面横线下面弧线,然后CAP NP,和我们常规划法一样,不知道这三个又有什么区别

还有给他们赋值时,单位究竟要不要输?

好着急~~谁能教教我

网友:
想要學習 Pspice 可以到
[Spice论坛] https://www.eda365.com/forum-33-1.html 或是
[Spice资料区] https://www.eda365.com/forum-41-1.html 或是
[Orcad资料区] https://www.eda365.com/forum-42-1.html 裡面找找教程

PSpice 元件库里要用 PSpice 自帶的庫才能仿真。(除非你會自建 LIB 文件)
默認的元件放置位置在 C:\Cadence\SPB_16.3\tools\capture\library\pspice 裡面的 OLB 文件
R, L, C 元件請使用 analog.olb 元件庫。
Source 元件有很多種, 請使用 source.olb 元件庫,至於如何使用請看教程裡面的詳細解釋。

网友:
1.电感通常是命名为1,2PIN,而不是A,B PIN的命名.
2.电源符号都可以选用,只要能连接到一起就行.
3.电容也都可以选择,赋值是为了导BOM时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