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10.5与ORCAD16.3是什么关系?

楼主(2011-09-13):
想学习orcad,目的是想学仿真电路,不知道怎么下手,ORCAD10.5与ORCAD16.3是什么关系?到底下载那个软件?这两个是什么关系,好像不是上下版本问题?请高手作答?

网友:
ORCAD 16.3 算是比較新的 ,數字代表版號,越大就越新。

另外好像 ORCAD 9.0 到 ORCAD 16.2 的文件都相容 (DSN,OLB都是同格式)。

ORCAD 16.3 和 ORCAD 16.5 的文件有更新格式,所以不相容於舊版,所以舊版的 ORCAD 無法正常打開 (含) 16.3 以上的文件(除非有 Save as 16.2 格式)。

楼主:
那个现在上手比较快呢,或者那个版本网上教程多一些,是不是版本新的自然元件库也就多一些呢,?

网友:
在 PSPICE 都差不多, 差別是 ORCAD CAPTURE 操作和功能。當然新版會比較好。

楼主:
好像10.5的下载的地方多,而16.3下载的地方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