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位号前缀

楼主(2011-09-13):
请教高手:orcad里的前缀要如何改,如RA1 RA2改为R1 R2

网友A:
不是直接滑鼠快點二下文字,就可以直接修改RA1成為R1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直接滑鼠快點二下文字,就可以直接修改RA1成為R1嗎?

呵呵 元件比较多,一个个点有点麻烦。有些是复制过来的,前缀有RA也有R ,比较乱,想一起统一。

网友:
在ORCAD 16.5 用搜尋 "RA*"  之後,批量修改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