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合元件创建问题

楼主(2011-09-13):
U?A编好后,U?B等脚NAME部分与U?A相同,就是没有脚Number,更改U?B的信息后,U?A随之改变,请教高手指点,谢了

网友:
建立複合元件有分二種包裝。
一種像是74LS00,數個封裝長的都一樣,要選擇圖片圈出來上面的的選項。
第二種是都長的不同,例如第一個封裝有5個管腳,第二個封裝有8個管腳,......。請選擇圖片中圈出來的下方的選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