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关于阻抗控制,差分阻抗控制一些问题。

楼主(2011-09-13):
大家好:
          最近我有一个疑问需要请教大家,在做ddr3布线时,需要单端信号50ohm阻抗控制,差分信号100ohm阻抗控制,但是由于top层和bottom层是微带线,而内层是带状线,所以在切换层后如果保持一样的线宽与线距的话阻抗就会发生改变,这样就不能保证差分阻抗在100ohm了。这个时候我应该如何处理呢?我是要保证他们的间距与线宽不变的这个差走走线特点,还是要保持阻抗不变来进行调节走线的线宽与线距? 需要大家给一些意见。谢谢!!!

楼主:
没有人啊

网友A:
分层设置,然后再ddr3颗粒处画个area区就好了。这个area 只给个限制线宽的就好了,你这种应该是ddr3颗粒的 ,所以只能分层设置, 外加area 俩个结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分层设置,然后再ddr3颗粒处画个area区就好了。这个area 只给个限制线宽的就好了,你这种应该是ddr3颗粒的  ...

我只想问是不是要保证阻抗一致就好,而不需要考虑到线宽和线距的变化?

网友:
是要保证阻抗  ,你可以按照你的阻抗去让工厂评估一下,工厂会给你一个线宽线距。

网友:
阻抗一致是一定的,但保持线宽不变最好。

网友:
  你们不是先计算好阻抗叠构再走线 ??

网友:
你用polar大概模拟计算下,然后把需要管控的部分告知制板厂,让他们按照阻抗要求,进行管控

网友:
相同的阻抗在表层和内层的线宽/间距肯定会不一样。看看DDR3的布线要求,需要的是保持阻抗一致,而不是线宽/间距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