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sp和fpga的SDRAM布线问题

楼主(2011-09-13):
DSP通过外接2个SDRAM构成32bit数据线,同时将FPGA作为外设连接在EMIF上,还有FLASH,UART,
为了减轻负载,将FLASH和UART通过245缓冲隔离。
目前使用菊花链拓扑,SDRAM为最后一个节点,只在靠近DSP端串接匹配电阻,
现在数据线仿真DSP作为驱动时过冲和下冲还可以,时序也可以,
但在SDRAM作为驱动时,有严重的过冲,+5V~-1v,如果在SDRAM端也加匹配电阻,一是空间不够,二是时序也不满足了,
我想知道这样的过冲有没有问题,我的拓扑结构是不是应该这样?

由于FPGA器件比较大,现在DSP到SDRAM最长的线长有3000多mil,且想工作在133MHz,可以实现么?

各位大侠有做过这样的设计,SDRAM都可以工作在多大频率上,是什么拓扑啊,
布线经验还望各位指教啊

楼主:
没有人回啊

网友:
我以前画过一个板子, SDRAM是CPU后边第一个节点的. 你试试,仿真下看看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