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pads

楼主(2011-09-13):
请教下

四层板在走线状态下加个通孔按l4,不知道为什么刚刚可以现在又不行了,好像是一层和二层锁定了吧,你知道怎么解除锁定呢

网友:
F4试一试.

还不行的话,PL 1 4,回车.注意空格.再按F4

楼主:
还是不行

。。。

网友:
这个问题在我这里反复试验,没有出现你描述的情况,可能是你安装有问题或BUG

楼主:
但我换别的图画还是可以的啊

就是打开我这个图画就不行

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但我换别的图画还是可以的啊

就是打开我这个图画就不行

可以吧原图发上来大家帮忙分析一下!

楼主:
怎么发 啊

用QQ发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吧原图发上来大家帮忙分析一下!

怎么发啊】】

用QQ发给你看看下把

网友B:
规则设置有问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规则设置有问题吗?

如果可以打第一个过孔,兄弟们应该都在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发啊】】

用QQ发给你看看下把

在这里学会发文件,问题速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