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层板在走线状态下加个通孔按l4,不知道为什么刚刚可以现在又不行了,好像是一层和二

楼主(2011-09-13):
请教下

四层板在走线状态下加个通孔按l4,不知道为什么刚刚可以现在又不行了,好像是一层和二层锁定了吧,你知道怎么解除锁定呢

网友:
看看规则设置对吗?

网友: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CTRL+ALT+G时drawing那里,第二项,要勾起来,才能换层

网友:
快捷键D,也可以尝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