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讨论一下有关PADS 2007两种导入网表方式的优缺点,欢迎积极参加!

楼主(2011-09-13):
如题,近期在工作中遇到如上问题,我一直使用的是tool -->dxdesigner进行网表的更新和导入,而同事们发现他们使用这个方式导入时会有些问题,比如在更新网表的时候,如果封装有修改,导入后pcb中的期间封装不会随着更改,必须手动更改封装至最新的。同时还出现过网表里面的电阻是0603的封装,结果导入后pcb全是0402的封装,而且还没有提示,导致pcb上封装出错。
当然,另外一种导入网表就是file下的import命令直接导入网表,貌似这种情况还没有出现问题。
我想了解下大家都用那种方式导入和更新pcb呢?另外0603的封装变成了0402的,有另外的大哥有出现这个情况吗?

网友:
一个symbol对应一个decal.

网友:
symbol器件名称要形象,比如:R0603 1/8ww 1k 1%对应SMD-0603 这样就不会错!

网友:
你好,我也遇到过这种问题。我认为可能是DEVICE设置有问题,因为在同一个原理图中一种DEVICE只对应一种封装。举个例子:在一个原理图中有多个相同器件,我改了其中一个器件的封装,但是没有改DEVICE,那么FORWARD的时候封装就不会变。我是个新手,希望能帮上忙,多多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