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D线重叠在一起时不好选中,有没有好办法??

楼主(2011-09-13):
2D线重叠在一起时不好选中,有没有好办法??

网友A:
随便选中一根后,用tab键进行切换

或者用过滤器,右键,filter,只勾选你要选择的元素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随便选中一根后,用tab键进行切换

或者用过滤器,右键,filter,只勾选你要选择的元素

第一种方法早就听说了,以前也试过,发现没用,后来就没用这种方法了,今天我又试了一下,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在不放大的情况下选就可以,如果放大了则不行。

网友:
用tab前须确定你的目标可以选中,否则是切不过去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一种方法早就听说了,以前也试过,发现没用,后来就没用这种方法了,今天我又试了一下,发现一个问题, ...

我天天都在用,没发现没用的.

网友:
Table很好用的阿,很常用的。。。

网友B:
我也是用TAB键的,还有什么更好的选择,高手进来发表一下。

网友:
强力推荐:Tab 键,很猛很实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用TAB键的,还有什么更好的选择,高手进来发表一下。

可以把多个2D线分不同层绘制,点选时不想用tab的话,就把想选的层留下,不选的层颜色关闭。
为了效率,可给颜色设置加个方便的快捷键,或者保存出不同的颜色配置方案。

网友:
原来TAB键还有这种功能,又学了一招!

网友:
    一致用tab键的飘过

网友:
    tab很好很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