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请帮忙看看附件里是咋回事啊

楼主(2011-09-13):
怎么net在那角上啊,不是在中间啊,是做封装时没做好吗

网友:
怀疑,pad ;里面有线头~   调下显示把pad 显示为不填充方式~

网友:
建制零件的时候出线的位置没设对。应该是在建PAD 的时候OFFSET 中的值不是0所致的。

网友:
5楼正解

网友:
一开始就是学这个软件的人,估计没有谁用红色来显示普通元器件PAD,

网友:
通常都是top 是绿色   bottom 是红色

楼主:
已经解决,楼上所说的,习惯来自PROTE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