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各位高手请教allegro中一个比较纠结的问题

楼主(2011-09-13):
我使用的是cadence 16.3  破解版
生成netlist导入都没问题,但导入之后使用placement时出现如图所示的问题。

我无法选择元器件,是我的设置有问题吗?
可以使用quickplace,可以原理图交互放置元器件,但不能用placement放置。
有好心人知道是为什么吗?

网友:
没遇到过这种情况,帮顶下

网友:
放置的方法不对吧,先点击元器件,然后器件会挂在鼠标上,再去放置。

楼主:
不是方法不对,我点击元器件不会悬挂在鼠标上面

网友:
你这个确实非常怪异啊,前面居然没有复选框

网友:
    楼主是不是没有连接好库元件,前面的选择框都没有,没有显示出package.

网友A:
    把windows 显示改为100%显示

网友A:
    一定要windows显示125%或更大, 那用SPB16.5就没这个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windows 显示改为100%显示

    谢谢 问题 解决了    谢谢!!

网友:
    没遇到过 ... 不过感觉蛮奇怪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定要windows显示125%或更大, 那用SPB16.5就没这个问题了

哪里改?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 问题 解决了    谢谢!!

    请问显示在哪里修改?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显示在哪里修改?

    同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