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箔怎么实铺?

楼主(2011-09-13):
请教大虾, 我铺的铜箔都是空心显示, fill 无法勾选,如图。 请问怎么实现实铺呢?谢谢!

网友A:
铜皮本来就是填充型的啊!那个就不让你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铜皮本来就是填充型的啊!那个就不让你选了

谢谢!是显示的问题? 我看到的是空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