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16.3安装后OrCAD Capture无法打开。

楼主(2011-09-13):
allegro16.3安装后orcad Capture无法打开,提示OrCAD Capture错误

网友:
請參考下方幾篇文章
https://www.eda365.com/thread-46603-1-1.html
https://www.eda365.com/thread-41061-1-1.html
https://www.eda365.com/thread-42532-1-1.html

楼主:
还是不行按照那个把ORCAD的系统变量移到前面PADS9.2前面还是一样的。错误、
D:\MentorGraphics\9.2PADS\SDD_HOME\common\win32\bin;D:\MentorGraphics\9.2PADS\SDD_HOME\common\win32\lib;%SystemRoot%\system32;%SystemRoot%;%SystemRoot%\System32\Wbem;%CDSROOT%\OpenAccess\bin\win32\opt,%CDSROOT%\tools\bin;%CDSROOT%\tools\libutil\bin;%CDSROOT%\tools\fet\bin;%CDSROOT%\tools\pcb\bin;%CDSROOT%\tools\specctra\bin;%CDSROOT%\tools\PSpice;%CDSROOT%\tools\PSpice\Library;%CDSROOT%\tools\Capture;;%MGC_HOME%/bin;%MGC_HOME%/lib;%MGC_HOMEBS%\bin;%MGC_HOMEBS%\lib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是不行按照那个把ORCAD的系统变量移到前面PADS9.2前面还是一样的。错误、
D:\MentorGraphics\9.2PADS\SD ...

你貼出來的變量有三個地方錯誤。
(1)有一個地方【;】符號重複,不確地電腦會怎樣看待。
(2)orcad 的變量斷開的地方用了【,】這個符號 ,而不是這個【;】符號。
(3)orcad 的變量沒有在最前面。

正確的應該是下方
%CDSROOT%\OpenAccess\bin\win32\opt;%CDSROOT%\tools\bin;%CDSROOT%\tools\libutil\bin;%CDSROOT%\tools\fet\bin;%CDSROOT%\tools\pcb\bin;%CDSROOT%\tools\specctra\bin;%CDSROOT%\tools\PSpice;%CDSROOT%\tools\PSpice\Library;%CDSROOT%\tools\Capture;D:\MentorGraphics\9.2PADS\SDD_HOME\common\win32\bin;D:\MentorGraphics\9.2PADS\SDD_HOME\common\win32\lib;%SystemRoot%\system32;%SystemRoot%;%SystemRoot%\System32\Wbem;%MGC_HOME%/bin;%MGC_HOME%/lib;%MGC_HOMEBS%\bin;%MGC_HOMEBS%\lib;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貼出來的變量有三個地方錯誤。
(1)有一個地方【;】符號重複,不確地電腦會怎樣看待。
(2)orcad 的變量 ...

现在OK了,T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