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器件的两个定位孔(无属性),在进行网络连接性检查时,出现报错问题

楼主(2011-09-13):
USB器件的两个定位孔(无属性),在进行网络连接性检查时,出现报错,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啊?

网友:
只要它们没接任何网络,验证是不会有问题的。你去看原理图,是不是把这2个脚命名了网络名NC?那样的话,它们就连接起来了。我怀疑你是用Logic画的原理图,在建立元件的时候,把那个引脚属性写成了NC,那样就等于给它指定了网络了,是有网络连接属性的了。应该删掉NC属性。

楼主:
我们做封装时,会将没连接属性的焊盘和孔,定义为NC(因为它们也是通过焊盘制作的,得给定义名字)。但而且前版没出现这个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