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XDESIGN转换过程中发生的恐怖问题!!

楼主(2011-09-13):
几天前转换好的文档,然后开始布线,等不好线以后再与DXDESIGN同步,发现多了两个封装,仔细看DXDESIGN原理图,发现原来的元器件REFERENCE变了名字了,原来是共用排阻RN101的两个电阻,变成了使用RN101和RN5了,同样多了RN6,两个REF名字的电阻了,分析如果是PCB反同步过去的话,那么PCB里应该有RN5和RN6,但是PCB文档里没有,这样的事发生了两次了,在布线过程中我只是打开ECO模式删了一个没有的网络,并且马上就退出了!!
1 B1 c7 N5 F9 w9 r" B    请教大侠们帮忙,谢谢!!

楼主:
各位大侠帮帮忙!!

网友:
放上来看看,这个问题如果不是操作有误就是库有问题!

网友:
估计 Dx中排阻和另两个电阻的Device和Parts属性设置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