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无法修改图纸大小的问题

楼主(2011-09-13):
            我的是16.3版的,在用allegro PCB Dseign XL 画原件封装时,图纸的大小很难改,改完后数字又回到改之前的,什么问题啊?

网友A:
以前我用16.3时也遇到过,可能是没打补丁吧?
一下子改不了就一点一点改,注意参考点的坐标不要超出图纸的范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我用16.3时也遇到过,可能是没打补丁吧?
一下子改不了就一点一点改,注意参考点的坐标不要超出图纸的 ...

知道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