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Designer软件使用经验谈--此贴长期更新

楼主(2011-09-14):
    本人使用AD软件将近两年,期间总结了些使用技巧,  现拿来分享-------

    技巧1:

   问题: 铺铜后,当你修改一条线时(例如GND电源线), 需要等待很长时间, 你会发现 AD的状态栏显示 Analying GND。
     解决办法:  隐藏飞线,以关闭分析器
   具体操作:  N(快捷键)->Hile Connections->All

楼主:
     快捷键使用技巧
     Altium Designer之所以人性化,除了其强大的工具(以后介绍)之外,很大一部分在于其人性化的操作,而人性化的操作主要是靠快捷键来实现的。
   当然,您可以将快捷键的面板锁定在软件的左右端,边操作边查看, 但有些快捷键是绘图过程中经常使用到得,需要非常熟练才行。

   技巧2-1 :编辑原理图的常用快捷键
     放大与缩小: 1、Ctrl+滚轮
                2、Ctrl+右键(按住右键不放) 拖动鼠标
                        3、按住滚轮 拖动鼠标
                4、PageUp、PageDown
     移到原理图: 按住右键拖动鼠标
   复制与黏贴: Ctrl+C   Ctrl+V
     复制元器件的方法:1、Ctrl+C
                                  2、Ctrl+R
                                 2、 按住Shift与鼠标左键,可直接从元件、网络标号、String等上复制, 如果网络标号与String最后一位是数字, 会自动加1.
     删除元件: 选择,Delete
     撤销: Ctrl+Z
     反撤销:Ctrl+Y
     改变Grid的大小:   G        按1-》5-》10-》1变化

网友(点评):
滚轮 的操作可设置,在PCB画图的编辑的情况下,按 T --》P ,在PCB editor 点Mouse Wheel Configuration 将 Zoom Main Window一栏的Ctrl勾去掉, 这样放大与缩小就不用加Ctrl键了,直接滚轮就可以,方便得多

楼主:
    由于水平有限,又只是个人经验,希望看帖的朋友在相应的技巧后面予以补充。

    只有大家的共同付出,才有我们共同的进步。

网友:
AD軟件的"~"健要常用,把裡面的快捷健設成1.2.3.4設成布線,過孔不換層,線寬,過孔,我覺得非常好用,操作性強.

网友:
值的推荐收藏

另推荐现成教程:

Altium Designer FAQ集
http://wiki.altium.com/pages/viewpage.action?pageId=3408254

Altium Designer常用快捷键列表(另参ALTIUM帮助文档GU0104 Shortcut Keys.PDF)
http://wiki.altium.com/pages/viewpage.action?pageId=20119735

网友:
引用 网友A:
快捷键使用技巧:
     Altium Designer之所以人性化,除了其强大的工具(以后介绍)之外,很大一 ...

现在AD10里面貌似不用按住ctrl就可以直接缩放了,但是只能按照系统设置的速度缩放,个人觉得太慢了,但是找了半天也没找到在那设置
PCB里面pan的速度九可以设置
不知道这是不是AD的一个bug

网友:
补充一个别人坛子上见到的别人的偏移技巧
PCB inspector里面坐标位置key  X1+offset Y1+offset即可设置偏移量

网友B:
   借宝地,问个问题
   在AD9中,在画线或是测量的时候,光标自动的捕捉焊盘、线的中心,是怎么设置的啊?
   我的AD9刚装完的时候,默认情况即使可以自动的捕捉的,之后我设置了一些规则什么的,就不可以了。
   把所有设置恢复默认也不可以...
   不知道这个东西是在哪设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借宝地,问个问题
   在AD9中,在画线或是测量的时候,光标自动的捕捉焊盘、线的中心,是怎么设置的啊? ...

     此问题由电气网格导致--
    解决办法:   V-》G-》E     或直接 Shift+E

楼主:
技巧2-2 :绘制PCB的常用快捷键
   其中,放大与缩小、移动pcb、复制与黏贴、删除元件、  撤销、反撤销快捷键与编辑原理图一致,可撤销的步数可以设置,我一般设置为200.

   Shift+空格  :改变走线方式
   BackSpace :撤销上一回合走的线
  Ctrl+Sfift+滚轮: 放置过孔并换层
fiht+滚轮:换层(此快捷方式可以设置)
  Table:设置线的属性

  G:改变Snap Grid
   G+G:设置Snap Grid
   Shift+E:切换电气网格

   V+G+V:切换Visible Grig的模式(网格、点状)
   Q:切换单位
:选择何种方式选择对象(常选的是(Touching Line)
   N:隐藏或显示连接  (一般绘制pcb时,尽可能的隐藏飞线,操作更流畅)
  ` : 显示当前状态下可用的快捷键(非常方便,画总线时经常用来查找改变线的宽度与间距)
   *:信号层之间切换
   +、-:切换至上一层、切换至下一层
  Shift+S:单层显示切换
   Shift+M:切换Board Insignt显示
  按住Ctrl并单击导线: 高亮显示网络,亮暗程度在 Mask Level里面设置
  Clear: 清除高亮显示、 选择的对象 等等。

ltiumDesigner软件交流群:172972367

楼主:
        最近画的一款双面pcb, 供初学者学习, 高手指点。

网友:
顶!我用的AD6.9  直接按住滚轮在上下移动即可实现缩放

网友:
都是些基本功能

网友(2012-04-18):
怎么TJ了

网友:
谢谢给力高手分享交流经验,受用无穷啊!!!

网友:
挺好的,很实用

网友C:
    元器件换到底层怎么操作

网友(2012-05-19):
引用 网友A:
    快捷键使用技巧:
     Altium Designer之所以人性化,除了其强大的工具(以后介绍)之外,很大一 ...

    滚轮  的操作可设置,在PCB画图的编辑的情况下,按 T --》P ,在PCB editor 点Mouse Wheel Configuration
    将 Zoom Main Window一栏的Ctrl勾去掉, 这样放大与缩小就不用加Ctrl键了,直接滚轮就可以,方便得多
       滚轮的其他设置可以在这个界面设

    PCB layout中,布线和放置过孔是经常用的,默认的快捷键要用两个键(PT和PV),很不方便,我都设置成一个键,非常方便
    以下是我常用自定义的快捷键设置,供参考:
布线:F
    放过孔:V
放填充:G
测量距离:M
    切换到顶层:F3
切换到Mid1:F4
切换到底层:F5
    换层:Ctrl+滚轮

网友:
    以下是我常用自定义的快捷键设置,供参考:
布线:F
放过孔:V
放填充:G
    测量距离:M
切换到顶层:F3;
    请问怎样自定义快捷键

网友(2012-07-05):
引用 网友C:
    元器件换到底层怎么操作

拖动器件时按一下‘L’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元器件换到底层怎么操作

在移动元器件的时候,接“L”即可。

楼主:
        该 话题之所以停止     是因为现在一直在用 OrCAD+PADS
   希望交流 AltiumDesiner 的可加  AltiumDesiner 软件交流 B群 --  47953177
  交流硬件加本人 QQ   1273755275

网友(2012-10-09):
AD10有没有像PADS那样可以设置统一倒角???3 `) y6 R( K0 K: u
因为有的板子要走蛇形线,逐个倒角的话很费时间。所以想求的一步到位统一倒角方法。

网友(2013-08-10):
楼主还在不在,请问你有没有用过AD中的Wirebond操作,我使用该操作的时候总是报错!下图是我报错提示,不懂事什么意思?!

网友:
楼主,能不能请教一个问题,AD中如何实现两个project文件之间的差异比较吗?比如说现在我的设计文件升级了版本,我要对比差异。如果可以的话能不能给一个详细教程,谢谢了!

网友:
楼主为什么不更新了呢,催更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