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

楼主(2011-09-14):
早上画板子导ECO之后就出现这种状况,后来从新导网表也不行 ,各位大侠知道什么原因吗 ?

网友A:
什么情况?

网友B:
放上来看看,你的问题很不清楚,慢慢说清道明M!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情况?

不好意思 图片忘记上传 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放上来看看,你的问题很不清楚,慢慢说清道明M!

不好意思 图片忘记上传了

网友C:
按View--->extents
看看板子外边有没有什么东西出去了。
你导eco更新了什么器件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按View--->extents
看看板子外边有没有什么东西出去了。
你导eco更新了什么器件么?

板子外边没什么东西,原理图有修改,导ECO更新PCB

网友:
按View--->extents后,板子是充满整个操作区么?

网友:
有苏兄说的可能,板的周围还存在有东西,可能离得比较远。提示宽度超限了。

网友:
    j建议:先导出asc文件,然后新建一个空的pcb文件,再导入asc文件。看看是否有改善

网友:
    我同意楼上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