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DDR2 地址信号最后上拉VTT电阻的大小对DDR2有什么影响?

楼主(2011-09-14):
从仿真结果来看,当上拉电阻较小,比如50欧姆,接收端芯片的高电平幅值较低,只有1.35v左右,低电平幅值较高,0.45v左右,这样不会影响高低电平判断。DDR2可以正常工作。
当阻值100欧姆,高电平升高,低电平降低,
电阻越大高低电平越接近DDR2的1.8v电平。
当阻值变为4.7K时高电平升到1.8v左右,低电平也降到0v左右,这样似乎是比较符合DDR2电平。但似乎没有设计会把那个阻值设的很大,一般都是50欧姆以下。

我的问题是这个电阻大小有要求么?电阻的大小对DDR2工作有什么影响?我在Jedec中没有找到关于这个阻值的spec。

网友:
这个根据仿真确定的吧,为了防止过冲和下冲会弄的电压范围小一点。只要满足电平DC/AC特性都可以。

网友:
一般组织控制在50欧姆左右,组要是匹配特性阻抗

网友(2011-10-18):
高人还未出现

网友:
做端结用的电阻肯定要和要求的信号传输线的阻抗相匹配的,个人认为是这样的!!!

网友:
我看过的匹配值一般是用将近50欧的,这样可以吸收反射,你看到的电压摆幅大是因为反射叠加了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