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中画封装时全部都要精确坐标吗

楼主(2011-09-14):
看了于博士的教程之后,看到他每次画丝印层,装配层和bound层时都要提前把相应的坐标精确算出来。再输入进去。像这样下去,我们每画个封装,都要计算这三层的坐标。我想请问下,我们有必要每次都这么精确画么,不按坐标大概画出来不行么?

网友:
一般装配层按照手册画,最好与实际大小一致.
画好装配层后 丝印层无外乎就是个看得见的边, 比装配层大点露出来即可,我一般是向装配层外扩捕捉到网格.
bound层一般大体包含装配层或者丝印层就行了,这个不是很重要

总之不管画哪一层, 精确也好, 近似也好, 你要充分利用软件的复制,粘贴,旋转,相对位移等操作, 根本就不需要计算坐标.参考 https://www.eda365.com/thread-54792-1-1.html

余博士的方法笨了点

网友:
个人觉得做封装精确些,没有坏处

网友:
精不精确看需求,专门做库的话精确些好,像一些小工程可以自己决定,不过有一点,那就是焊盘位置顺序必须精确,而且TOPVIEW和BOTTOMVIEW要看清楚不可以随意,否则没法焊。

网友(2012-03-09):
    个人觉得要精确好,于博士的方法是为了让初学者慢慢深入学习。

网友:
    2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