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楼主(2011-09-14):
allegro中用void操作挖掉一部分铜皮,但是之后希望将那一部分铜皮重新覆上,请问该如何操作?谢谢

网友A:
执行shape--manual viod--delete   可以去掉,但是边沿的非封闭式的,还是要手动修改的

网友B:
在挖掉的地方重新画一块铜,再和原来的合并起来就是了,不合并问题也不大,不过看起来怪怪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挖掉的地方重新画一块铜,再和原来的合并起来就是了,不合并问题也不大,不过看起来怪怪的

画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执行shape--manual viod--delete   可以去掉,但是边沿的非封闭式的,还是要手动修改的

删不了

网友A:
截图 看看 或者qq 315839298 传给我 see see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截图 看看 或者qq 315839298 传给我 see see

我们这边传图不太方便,我也试过删除的办法,但是什么也选不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们这边传图不太方便,我也试过删除的办法,但是什么也选不上

 问题都不让看~

网友A:
那只有看看有没有fixed shape的 net 或者 是不是切割partion ,或者,find的里得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都不让看~

我们是涉密单位,拷出东西很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只有看看有没有fixed shape的 net 或者 是不是切割partion ,或者,find的里得参数.......

恩,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