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求教转折频率Fknee的意义。

楼主(2011-09-14):
大致看了两遍高速数字设计,对转折频率的概念还有些不太清楚。我个人理解为转折频率为频域内的概念,在带宽小于转折频率时可以通过,在大于转折频率时衰减量大。但是转折频率的实际作用是什么呢?估算带宽直接就可以用上升时间来计算。为何多此一举加入转折频率的概念呢?
请各位大侠赐教。

网友A:
我个人理解就是谐波次数到达一定次数的谐波频率后,谐波的能量就减小到可以忽略的程度,这个次数的谐波频率就叫转折频率。这个是从能量角度出发的一个参数。如果有错请高手指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个人理解就是谐波次数到达一定次数的谐波频率后,谐波的能量就减小到可以忽略的程度,这个次数的谐波频率 ...

谐波定义:其频率为基波的倍数的辅波或分量。但 高速数字设计为什么引入这个转折频率的概念呢,只为了描述 上升时间与带宽的关系?书上说:作用是 区分为  完全无关紧要的、仅仅令人不安的,及完全破坏的、
这个是估算系统中的哪个部分呢?
由于自学,找不到老师来解答。麻烦大侠们了。

网友B:
先给几个个概念,可能好理解点:

1.数字信号其实是有不同频率的正弦信号构成的.

2.描述正弦信号我们一般用频率F+幅值V,描述数字信号我们一般用速率(bps)+上升时间(Tr).当然也有01

理解上面这写定义后我们再来看F_knee的概念.

F_knee 是一个频率值,他是描述正弦信号的,对于一个数字信号,他有N个频率不一样正弦信号组成.

研究发现,数字脉冲的大部分能量集中在F_knee之下,而且数字信号由那些正弦信号组成跟数字信号的TR关系很大.

所以F_knee自然就跟TR关系了.估算公式:F_knee=0.5/TR

再来看带宽,可以分为模拟和数字2块来讨论.

1.在模拟设备中,带宽通常也可以叫频宽,频宽通常以每秒传送的周期数或Hz来表示----属于模拟设计,所有在一般的数字

设计的书上看不到.

信号带宽的定义:有些信号包含不同频率的模拟信号,这些模拟信号所占据的频率范围,典型的是我们2G,3G手机的射频应用.

2.同理带宽在数字信号传输的过程中,定义是每秒传输多少比特位.单位是bps.

  总线带宽=单通道速率*带宽数

 典型例子是家里的网速:电信的人告诉我们1M,其实是1Mbps,转换成字节=128KB/s ,也就是通常我们迅雷里看的下载速度.

带宽的估算公式:BW=0.35/TR

网友:
    还是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给几个个概念,可能好理解点:

1.数字信号其实是有不同频率的正弦信号构成的.

你好。感谢你的留言。F_knee在用处来说,是不是用来估算处理电路的?我理解的不知道对不对:一个信号的处理电路,如果可以通过的频宽大于F——knee即可实现信号上升沿无损通过。即评价处理和传输电路的能力,是否优秀或者接近转折频率而导致令人不安,或者降低上升沿;
F-knee作用是不是在这?

网友C:
    可以这样理解,对于仿真上面,这个是作为仿真截至频率的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这样理解,对于仿真上面,这个是作为仿真截至频率的参考

    谢谢楼上回复

网友:
    这个在模电通频带里应该有讲

网友A:
    上升沿越陡说明谐波次数越多,他的转折频率也就越高。方波是无穷次正弦波谐波组成的,根据方波的傅立叶变换就知道了,但实际方波肯定不完美,所以只包含有限次谐波。如果你的传输线在传输过程中导致一些谐波消失了,边沿就会退化变的平滑,也就是你如果保证让转折频率以下的谐波在到达接收端时都还在,能量没有损耗在传输线里,你就可以得到和发送端一样的边沿陡峭度。

网友:
    11楼 说的很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升沿越陡说明谐波次数越多,他的转折频率也就越高。方波是无穷次正弦波谐波组成的,根据方波的傅立叶变换 ...

您好,感谢您的留言。 向您请教一下,带宽和转折频率。它们两个作用接近。都是在超过相应频率时,高频谐波开始大幅度衰减。但为何计算公式不同呢? 带宽计算公式:BW = 0.35/tr ;转折频率 F_knee =0.5/Tr.
两者相差很大。但用途却是一样的。  公式引自:信号完整性分析--Eric   和高速数字设计----- 黑魔书  。
在设计电路的组成时, 是从带宽入手 还是从转折频率入手?

网友(点评):
正是因为不一样,才会边沿退化,如果一样了,你的传输线就相当于无损传输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给几个个概念,可能好理解点:

1.数字信号其实是有不同频率的正弦信号构成的.

谢谢,这几天又看了一遍。我的概念理解错误。呵呵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个词被我误用在一起了!! 太愚钝了,才反应过来。

网友(2019-12-05):
    通过如下两点理解:
    1、RT等于1/10周期;
    2、5次谐波分量是有效的最高频率分量;
    通过转折频率的公式可以计算出其等于5次谐波分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