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板子改小,或者布局改小,仿真需不需要重新做

楼主(2011-09-14):
现在的板子比原来的板子小三分之一,元器件和层数不变,布局有一些更改,请问下可不可以再用原来的约束条件,或者是否要重新做仿真?谢谢了

网友:
个人觉得要,密度变大了 拓扑结构可能都有变化

网友:
个人觉得,要改,改小,等于改版了,需要重新layout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密度是大了,但线应该更短了。拓扑基本没有变呢。

网友:
至少间距都变小了,串扰厉害了

网友:
前仿的话,约束条件不用再修改,板子布完线后建议做下后仿来优化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