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更新焊盘??

楼主(2011-09-14):
现在我焊盘中没加底层阻焊层,PCB厂家要求我加上去,但是封装都做好了,有100个左右,一个一个改太麻烦了,请问有没有简单方法,改了焊盘后,点个什么功能键能自动将老焊盘更新为新焊盘??谢谢

网友:
我也是新手!坐等前辈回答!

网友:
1.既然没有防焊,就需要增加防焊层,(针对每一种pad都需要改正)
2.只是改正,保存pad 不需要另存
3.执行place--update symbols...--选中要更新的(不知道具体的也可全选),勾选 update symbol padstacks----点击refresh
GOOD luck!!

楼主:
谢谢楼上朋友,问题终于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