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和mos管的问题?

楼主(2011-09-14):
    请问怎么选取基极和集电极的电阻来控制三极管的状态,还有mos管?

网友:
    这和你IO口的输出驱动能力有关

网友:
    在驱动能力允许的情况下,尽量采用大一点的电阻,可以降低基极的电流,减小漏电。

网友:
    基极电阻,首先保证导通后的基极电流工作在饱和状态,其次电阻不能选过小,要保证三极管的安全,
集电极电阻,保证集电极能输出高和低,另不能太小,耗电.  这两个电阻大概在10K左右.< (3-5)V电源中>

    MOS管的栅极电阻的选值,好像影响不大.(0-1M都差不多)
    另电源大小不一样,具体管不一样,还得看相应的规格书.

网友(2011-11-15):
    3楼、6楼说的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