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15.7中何如添加多个过孔?

楼主(2011-09-14):
请教高手,如图,  如果要多个过孔,不知在哪添加?

网友A:
如上添加后就在你的图上可以出现并选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上添加后就在你的图上可以出现并选择了~

兄弟,照你的方法操作, 列表那还是只有一个孔, 不知哪里还要设置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兄弟,照你的方法操作, 列表那还是只有一个孔, 不知哪里还要设置下?

请确认~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确认~

楼上的兄弟,多谢您热心的帮助! 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