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分层设计时,连接端口更改问题请教。

楼主(2011-09-14):
当在原理图里面更改了连接端口port时 如何在顶层的symbol里面更新

网友A:
     双击相应的 Sheet Entry      更改 I/O Type,与原理图一直即可,
    如果是大量修改, 可删除模块,  重新由原理图生成相应的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双击相应的 Sheet Entry      更改 I/O Type,与原理图一直即可,
    如果是大量修改, 可删除模块, ...

谢谢,要是在原理图里面添加或者删除一些端口,能否直接更新到symbol里面,还是要一个一个的改?

网友A:
     一个一个的改 ,  这个功能等待开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一个的改 ,  这个功能等待开发

哦,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