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侠们,99中,DDB文件总是保存不了文件

楼主(2011-09-14):
请教大侠们请教大侠们,99中,DDB文件总是保存不了文件  提示好图片

网友:
     创建 工程时,  Designer Storage 选择 MS Access DataBase,  不要选择 Windows File  System

网友:
也许上面的操作操作能解决问题
猜想楼主没有 选择数据库压缩选项(用99se时建议最好选择 存盘时压缩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