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trl+鼠标 f2等快捷键不能用 其他z等都可以用,怎么解决

楼主(2011-09-14):
ctrl+鼠标 f2等快捷键不能用  其他z等都可以用,怎么解决  求高手!

网友:
View-->toolbars-->customize-->keyboard and mouse-->reset all
重置一下试试

网友:
    只说下我的情况,我的键盘的F1到F12默认的是这些键的特殊功能,必须安装转换软件才能直接使用这些键的基本功能,否则必须将功能键和F2键同时按下才是布线的快捷方式,其他的我就不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