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布线请教

楼主(2011-09-14):
请问开关电源PCB板那种不规则宽线线是怎么拉出来的?

如图那种不规则的宽线

如图那种不规则的宽线

网友:
铺铜吧,大概是

网友:
我看的是用一块块铜皮补上去的

楼主:
就那样铺么? 我觉得是不是在约束规则里面设置呢?

网友:
    110%的是铺铜的!走线不可能走出不规则宽度的走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