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2007.4使用过期问题

楼主(2011-09-14):
坛子里的各位高手,我使用的pads2007.4使用过期了,大家没有什么好的办法破解呀,急急,小弟在这谢谢各位了.
打开软件提示:Licensing error:

网友:
    重新破解一次应该可以

楼主:
    我试过了还是不行呀.提示一样的错误.

楼主:
    有没有高手知道呀,麻烦指点一下,在这先谢谢了!

楼主:
    没有人知道!

网友:
    是不是你系统时间改变了,调下系统时间

楼主:
    改了没有用,坛子里有没有高手碰到过这种问题!

楼主:
    没有人知道???

网友:
    虚拟机上再装一遍
或者
    用9.x版本

楼主:
    如上图,有没有兄弟朋友碰到过,我用的PADS2007.4版本.

楼主(2012-06-12):
    还是没人知道这个问题,纠结中,继续等待高手出现!

网友(2012-07-20):
    应该是电脑时间的问题,你看一下时间是否正确,改回来就行了

网友:
    这种问题,已经被Mentor的防盗版机制锁死,时间改回去也没有用。重装系统和软件。

网友A:
    我把电脑的时间设置为2014年就好了!你试试!不行继续往后调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把电脑的时间设置为2014年就好了!你试试!不行继续往后调整!

这个方法有风险,以后正常系统时间的电脑如果用软件打开你的保存时间晚于打开时间的PCB时,可能会导致打开文件的那台电脑的License也出相同的问题,这个就是Mentor软件的防盗版机制。小心点吧,我已经见过Expedition软件上出现这种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