兄弟们,小弟PADS新人,帮个忙看下这个ROUTE为什么老师警告呢?

楼主(2011-09-14):
大家好,小弟第一次用pads 刚用ROUTE走线就出现“Warning: Plow failed - insufficient space for plowing operation.”这个警告提示,搞不定,望大家帮帮忙,在这里先谢过大家!

网友(2012-04-25):
不知楼主已经解决这个问题了没有? 小弟我也是新人,现在也碰到这个问题,如若知道,望解答,谢谢呵

网友:
呵呵,你试试关闭DRC来走线,看看

网友:
你的走线是要走到按键的中间一个焊盘,但是你中间的焊盘外面是有一圈的铜皮包住了,所以走不进去

你要走进去,是要换层,或者把焊盘修改出一个口才可以走线

网友:
关闭DRC走线进去就行了。

网友(2014-11-15):
把间距改小,就ok了,最好不要在DRC off下走线,容易出错

网友:
锅仔片就是要布双面的,单面开口有短路的隐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