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过孔的选择跟走线的粗细有关系吗?

楼主(2011-09-14):
这几个问题困扰我多时,希望知道的高手能帮忙解惑,在此表示感谢。
1、如题,过孔的选择跟走线的粗细有关系吗?
2、SG trace是什么意思 signal ground trace? signal guard trace?还是其他意思?
3、我的AD是winter 09,DRC时无错误,但是一碰元件或元件标号就变绿(部分元件,不是所有),这是为何?

网友A:
问题1:
   有一定得关系,  一般来说, 线的粗细、过孔的大小是由电流决定的,如果电流大,相应的走线更宽, 过孔就要大些,也可以用两个或几个小过孔。
问题2:  SG trace 是指信号地, 是相对于模拟地来说的
问题3:  该问题是由元件与元件的安全距离引起的,  如果觉得元件与元件不存在冲突,可在DRC设置里面将 元件安全距离 在线检测去掉。    将元件安全距离 后面的Betch勾上, DRC检测时也会变绿

网友B:
不考虑通流量时,还是有可参考的 文献资料:

D=3W

图片摘自下面书籍,感兴趣的可去下载:
《Printed Circuit Boards: Design , Fabrication, and Assembly》
http://bbs.eetop.cn/thread-140186-1-1.html#fromuid=15511

yihafewu  下载要消耗,算了,感谢分享。
文不对题(英文导致)? 为了其他看贴的人,有必要强调:
此回复包含三个含义:
1.走线宽度和过孔的参考对应关系
2.推荐书,此书有翻译版卖(网上能下载的当前只有英文版)《印制电路板:设计、制造、装配与测试》还是很值得浏览的。
3.推荐eetop这个论坛(想在电子行业深造的可关注下eetop)

网友(点评):
下载要消耗,算了,感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1:
   有一定得关系,  一般来说, 线的粗细、过孔的大小是由电流决定的,如果电流大,相应的走线更宽 ...

感谢你的答复。
关于第一个问题,你说的有些道理,但是我还是没办法解决问题;
关于第二个问题,我是在看EMISTREAM培训资料时看到的这个词,我还是倾向于signal guard trace这个解释;
关于第三个问题,既然DRC不报错,那应该就不可能变绿,为何动一下元件的字符也会变绿呢?

网友:
大家说的都在理。关键LZ的问题目的是什么?
      是不是想确定PCB板的走线宽度和过孔尺寸?
    分析整板功能和器件条件。
      先确定最小线宽。布线密度和最多数小电流信号线加上PCB制造工艺能力最终确定最小线宽。
    后面再确定最小过孔尺寸就可以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考虑通流量时,还是有可参考的 文献资料:

D=3W

还有其他下载网址吗?
       或方便的话能否直接给我邮箱里。
急需这份资料。谢谢。yuquan.shi@163.com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还有其他下载网址吗?
       或方便的话能否直接给我邮箱里。
急需这份资料。谢谢。

已将下载权限取消,原本已提供eetop的下载地址...
看来你还是不了解eetop论坛,那里的 资料区(注意是资源区) 有很多资源可以下载,而且论坛管理也很到位,很值得一去

网友:
eetop:

附件下载积分重大调整(试行)

最新附件下载积分策略调整如下:

1. 下载附件消耗积分采用按照附件大小来计算,最多消耗5信元,最少2信元。
    附件<4M:             消耗2信元
    附件介于4.1~6M:  消耗3信元
    附件介于6.1~12M:消耗4信元
    附件大于 12M:      消耗5信元
2. 重复下载只扣除 1信元

论坛内50%以上的附件都小于4M,所以通过以上改进可以大大减少大家的信元消耗。
积分策略更改后,希望大家可以把更多的精力放到技术讨论上来。

该积分策略目前还可能会存在BUG,所以希望大家好好测试,发现问题及时通知管理员。
本主题由 jackzhang 于 2011-5-17 22:15 移动

wh补充说明:因为设置了水帖,每回复一帖,积分入账5分,从这点上看,对于新加入的人员来说等于没有下载门坎...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已将下载权限取消,原本已提供eetop的下载地址...
看来你还是不了解eetop论坛,那里的 资料区(注意是资 ...

谢谢,我已经下载了。

网友:
我画线的时候,一般走地线和电源线的过孔要大些,走时钟的过孔小些,其他取中间量。